阳极表面可以不过酸吗?

楼主(2012-08-21):
由于零件孔位精度问题,阳极时可以不过酸吗?

网友:
如果你能用其他方法去掉零件表面上的氧化膜及杂质理论上是可行的。学习下,等高手出现......

网友(2016-07-02):
孔位精度多少?为什么孔不阳极后加工

阳极并不是一定要过酸碱, 如果你的产品表面状态效果不错,那么完全可以清洗除油后直接阳极,以减少阳极前处理碱蚀和化抛工艺对尺寸的影响,不过会牺牲外观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