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14的铣刀片切削速度多少合适

楼主(2012-08-21):
我用盘铣刀直径一百,镶五片刀(yt14株洲钻石牌),铣A3和45号钢。师傅们你们会选择多少的切削速度

网友:
硬质合金切削刀片牌号及性能:

YT15 (P10)硬度≥91.0耐磨性优于YT15合金,但抗冲击韧性较YT5差。适于钢,铸钢,合金钢中切削断面的半精加工或小切削断面精加工.

YT14(P20)硬度≥91.5使用强度高,抗冲击和抗震性好,近次于YT5合金,但耐磨性较YT5好,适于碳素钢与合金钢连续切削时的粗车粗铣,间断切削时的半精车和精车。

YT5 (P30)硬度≥90.0在钨钴钛合金中强度,抗冲击及抗震性最好,但耐磨性较差。适于碳素钢与合金钢(包括锻件,冲压件,铸铁表皮)间断切削时的粗车粗刨半精刨。

YW1 (M10)硬度≥91.5红硬性较好,能承受一定的的冲击负荷,是通用性较好的合金.适于耐热钢高锰钢不锈钢等难加工钢材的加工,也适于普通钢和铸铁的加工. YW2 (M20)硬度≥91.0耐磨性仅次于YW1,但其使用强度较高,能承受较大的冲击负荷,适于耐热钢高锰钢不锈钢及高级合金钢的粗加工半精加工,也适于普通钢和铸钢. YG6 (K15K20)硬度≥90耐磨性较高,但低于YG3,抗冲击和震动比YG3X为好。适于铸铁,有色金属及合金,非金属材料中等切削速度的半精加工和精加工。

YW2 (M20)硬度≥91.0耐磨性仅次于YW1,但其使用强度较高,能承受较大的冲击负荷,适于耐热钢高锰钢不锈钢及高级合金钢的粗加工半精加工,也适于普通钢和铸钢.

YG6 (K15K20)硬度≥90耐磨性较高,但低于YG3,抗冲击和震动比YG3X为好。适于铸铁,有色金属及合金,非金属材料中等切削速度的半精加工和精加工。

YG8 (K30)硬度≥89.5使用强度高,抗冲击,抗震性较YG6好,但耐磨性和允许的切削速度较低。适于铸铁,有色金属及合金,非金属材料低速粗加工。

YT30 (P05)硬度≥92.5耐磨性和运行的切削速度较YT15高,但使用强度抗冲击韧性较差。适于碳素钢与合金钢的精加工,如小断面的精车精镗,精扩等.

YG3X (K01)硬度≥91.5在钨钴钛合金中耐磨性最好,但冲击韧性较差,适于铸铁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碎火钢,合金钢小切面的高速精加工.

YG3 (K05)硬度≥90.5耐磨性仅次于YG3X,对冲击和震动较敏感,适于铸铁有色金属及其合金连续切削时的精车半精车,精车螺纹与扩孔

YG6A(K10)硬度≥91.5属细颗粒合金,耐磨性好,适于冷硬铸铁,有色金属及其合金的半精加工,亦适于碎火钢合金钢的半精加工及精加工。

YS25(P25)硬度≥90.5适于碳素钢,铸钢,高锰钢,高强度钢的及合金钢的粗车,铣削和刨削。

YG6X(K10)硬度≥91.0适于合金铸铁.普通铸铁的精加工及半精加工。

YS8(M05)硬度≥92.5S适用于铁基、镍基高温合金,高强度钢的精加工,冷硬铸铁、耐热不锈钢、高锰钢、淬火钢的精加工。

YG8N(K20K30)硬度≥90适于铸铁及有色金属的粗加工,亦适用于不锈钢的粗加工的

网友:
完全经验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