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坑洞是怎么形成的?

楼主(2012-08-21):
离心泵密封压盖, 内六角螺钉固定,和叶轮背板间有一定间隙, 是颗粒物磨损造成的??

楼主:
第一次发帖,不会删已经添加的附件,还有可能是服务器反映较慢,我就多点了几次添加,呵呵。  这个压盖是在现场照的, 形状和平焊法兰差不多,本身压盖上面是有6个规则的圆孔,从图片上看,圆孔破坏了,而且变形方向是一致的, 怀疑是有硬物磨损造成,这个压盖 用内六角螺栓固定在泵盖上应是。

网友:
螺孔不知道有没有变形

网友:
这样很明显不是压盖松动造成的,应该是硬物磨损的

网友:
  腐蚀?硬物挤压? 坐等正确答案

网友(2012-10-09):
都这个样了,你们平时怎么就没有发现呢。
应该是你的介质的问题。

网友(2012-12-20):
应该是进异物了

网友:
硬物磨损造成的,以前在现场见过

网友:
应该是流动体磨损造成的,高压水、蒸汽或者是什么高压流动体。

网友:
觉得是离心泵加压后的流体冲蚀的

网友(2013-02-28):
高压流体腐蚀+介质磨损共同造成的

网友:
是颗粒物在流体的作用下磨损形成的,我干过多年的煤粉机,叶轮背面有同样的磨损痕迹。

网友:
这个因该是输灰系统里的部件吧,比方说电厂静电除尘器除下的细灰使用压缩空气输送,很多阀门就磨成这样

网友:
要看到整体才能分析。只看这个就能知道原因的都是专家啦。

网友(2013-06-03):
是磨砺磨损么?

网友:
看不出来

网友(2013-07-06):
这个是粉尘流动体造成的

网友:
一个盖板,又不常动,应该是腐蚀的,或者是原先就坏的

网友:
这中情况是磨损造成的,由于螺栓连接位置有间隙,没有密封,液体有泄漏,在高速下冲刷而成,此种现象在粉体物料的气力输送场合是常见现象。搞好密封就可解决。

网友:
硬物磨损造成的!

网友(2013-08-26):
这样的人才不多啊

网友:
新人学习,请多关照,先看看高人指点

网友(2013-09-25):
汗。。。会有这样的情况??

网友:
看不出来啊

网友(2015-03-28):
应该是磨损造成的,现场多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