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车床怎么加工蜗轮的?

楼主(2012-08-21):
请问CNC车床怎么加工蜗轮的啊? 有高手知道嘛? 我说的是2轴的CNC车床  昨天晚上我想了一晚上也没想出来。

网友:
蜗轮的话,应该是不可能用车床车出的。蜗杆还有可能

网友:
有几种方法可以做:
 1.简单点的,在拖板上装可调节角度的动力头,然后装上相对蜗轮模数的飞刀,主轴上装要加工的蜗轮,要会分度的主轴。这样一刀一刀也可以做出差不多的蜗轮,精度不高。
2.有点复杂,和方法1一样装动力头,不过不装飞刀而是装蜗轮滚刀,动力头和主轴要连动,这点对DIY的我们来说有很大难度。
3.和方法2差不多,不过把蜗轮滚刀装主轴上,依然有难度。
 4.如果想随便弄个小蜗轮玩玩,把蜗轮滚刀装主轴上,让小蜗轮坯水平放主轴轴线上,能被动转动。把蜗轮滚刀靠向蜗轮坯,和滚丝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