震动比较大,螺丝容易松动,什么办法可以拧紧?

楼主(2012-08-21):
我们做了一台测试上班,上面有一些M6,M8螺丝,因为震动比较大,螺丝容易松动,请教有什么办法可以拧紧,(加过螺纹胶,效果不大)现在一个星期需要拧紧一次。

网友A:
买点那种折弯的垫片   或自制   螺孔旁边钻一小孔  垫片一头弯到坑里 一头弯到六角头上

或者买六角头开孔螺丝 穿上钢丝

这些  螺丝防松的手册里都有

网友:
加个粗弹簧弹簧戒子,拧紧时用定扭力风批试试

网友:
再加一个螺母备紧就行了。

网友:
使用防松垫片, 或者看能否改变结构, 让螺纹连接不直接承受震动的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点那种折弯的垫片   或自制   螺孔旁边钻一小孔  垫片一头弯到坑里 一头弯到六角头上

或者买六角头开 ...

多谢帮忙,

网友B:
耐落点胶不好用的话可以试用以下措施:
1.用双螺母固定
2.防松螺母
3.使用弹垫加螺母
4.带孔螺丝与开槽螺母配套
5.不经常拆卸可用焊接螺母

网友(点评):
lz讲的基本很全面了,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耐落点胶不好用的话可以试用以下措施:
1.用双螺母固定
2.防松螺母

是螺丝拧在板上面,不需要螺母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螺丝拧在板上面,不需要螺母

螺丝耐落点胶不成的话,可不可以设计螺丝突出板面外加螺母或对板面设计钻孔加止动销槽使螺丝固定?若不经常拆卸可不可以考虑焊接?

网友C:
1.使用弹簧垫片或螺纹垫片,防松脱。
2.给设备找平,加地脚垫,吸震、减震。

网友D:
可以试试NORD-LOCK,应该可以!
不过我也没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试试NORD-LOCK,应该可以!
不过我也没用过!

http://wenku.baidu.com/view/ec107b0e52ea551810a6870b.html

网友E:
不是有自锁的那种螺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是有自锁的那种螺母吗

不要螺母,螺丝直接锁板子上的。

网友:
闹得牢垫圈,没用过。看介绍应该很管用

网友D:
还可以试试施必牢的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可以试试施必牢的螺母!

我直接是螺丝锁在板子上,不要用螺母 ,呵呵,

网友:
用止动垫圈,对顶螺母,六角开槽螺母,或者用Hardlock螺母。

网友F:
最简单的+弹簧垫圈。。但不知道震动有多大,弹簧垫圈能不能其效果就难说了。。。

网友(点评):
有木有发现发动机上的螺钉都是有弹簧垫圈的。。就是为了防松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最简单的+弹簧垫圈。。但不知道震动有多大,弹簧垫圈能不能其效果就难说了。。。

谢谢你的建议我i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1.使用弹簧垫片或螺纹垫片,防松脱。
2.给设备找平,加地脚垫,吸震、减震。

同意此观点。只是紧固螺丝并不是好办法,应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尽量将设备的震动减小才是正道。

网友:
如果不需要拆卸的,干脆直接焊死

网友(2012-10-10):
防松方面的话,以往旧的方式都不是很好,各有利弊,或许新的技术能帮到您,本人做防松垫片的,新技术,有兴趣可以问我~

网友:
螺帽那头用平弹垫片另外一头用双螺母

网友(2012-11-21):
是否可以改变配合方式为过盈方式?

网友:
摩擦防松
1.对顶螺母 2.弹簧垫圈 3.自锁螺母

机械防松
1.开口销与六角开槽螺母 2.止动垫圈  3.串联钢丝

铆冲防松
破坏螺纹防松

网友(2013-02-15):
这个方法很多的。大家说的很详细啦!

网友(2013-12-12):
Hardlock螺母虽然贵点,好用是真的.

网友(2014-03-16):
还是要减震

网友(2014-05-27):
螺纹胶试试

网友:
双螺母+螺纹琐固剂

网友(2014-09-11):
引用 楼主:
我直接是螺丝锁在板子上,不要用螺母 ,呵呵,

板薄的话也锁不住

网友(2014-12-06):
双螺母背紧

网友:
机械手册上有好多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