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控制气缸,请教

楼主(2012-08-21):
怎样用单片机实现对气缸的控制,需要哪些东西,电路原理图等?

网友:
要求太笼统了, 气缸都实现那些动作? 气缸一般是用气阀控制的,  气阀的驱动需要继电器, 单片机可以通过外围IO控制继电器的吸合.

网友:
单片机可以控制气缸的开关量及模拟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