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电火花能加工出0.6mmX0.6 mm的方孔吗?

楼主(2012-08-21):
机械加工版块的各位大侠好:

           有个问题请教:用电火花能加工出0.6mmX0.6 mm的方孔吗,四个角能是直角吗?通孔深20mm,材料45钢。对电火花加工不了解,特请懂行的坛友解答。

网友:
清根有难度!

网友:
太深了 铜公损耗也没得了啊  再说放电间隙 几乎要求单边0.1mm 那么小的方孔 还要保证直角  不可思议吧  我建议根据要求 可线切割割通孔,再镶件压入(当然根据部件实际情况了)

网友:
是通孔?就只见线切割了

网友:
要保证90度最好做成组合件。

网友:
期待更专业的回答!

网友:
没有绝对的直角

网友:
应该用线切割吧

网友:
这种通孔应该用线切割了,绝对的直角不能保证,但是可能用慢走丝,最细有0.05的电极线,应该能达到你的要求,

网友:
哥们  线切割的钼丝直径0.18 你自己算吧

网友:
回答错了  以为线切割了  抱歉

网友:
孔没问题,但不可能是清角,最少也有R0.1-0.2的倒角!

网友:
理论上可以
多换电极打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