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5之前安装好,可以用了,为什么过段时间就没法用了

楼主(2012-08-21):
为什么出现什么许可证服务器未登录什么的?怎么回事

网友:
NX8装了2年,很好用,没断过

网友A:
楼主有可能是升级了IE浏览器造成了UG5不能启动。

网友B:
把许可证设置为开机启动

网友B:
应该是许可证没有启动,可能是杀毒软件或者什么关闭掉了许可证的自动启动项

网友C:
会不会误删了什么插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有可能是升级了IE浏览器造成了UG5不能启动。

没有啊,浏览器没升级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许可证设置为开机启动

这个真心不会,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许可证没有启动,可能是杀毒软件或者什么关闭掉了许可证的自动启动项

那可以再打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误删了什么插件了?

没有,电脑这几天都没怎么用,而且之前用的还好好的。

网友D:
把电脑日期修改为1年前
不行再驱动精灵驱动显卡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真心不会,怎么设置??

如图:勾选 start sever at power up

网友:
试试11楼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电脑日期修改为1年前
不行再驱动精灵驱动显卡

这个也太麻烦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图:勾选 start sever at power up

嘛意思,没看懂

网友:
是不是改了计算机名了?改计算机名也会发生这种情况,如果是的话,改回去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