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炉的码垛机器人(有视频)

楼主(2012-08-21):
负重40KG每小时最高速度850个循环

  • · 素材|主题: 33, 订阅: 1

网友:
好家伙啊啊

网友:
国产要努力啊!

网友:
这个已经做成成品了,不错不错。

网友:
四轴机器人!
做的不错!
得多少大洋?

uuk
20W软硬件都带?那倒真不贵!:)
不怎么贵嘛,实惠啊
三班制工作可代替六到八个搬运工,机器价格二十余万。

网友A:
机械式的抓取成本要好一些,不过柔性就不是那么好了。
舍得花钱的客户我会推荐用真空吸,如下:

网友(点评):
如果你真想实用就不要推荐真空吸盘

网友(点评):
尽管这个这个照片看起来很美好

网友(点评):
对袋子有要求:不透气或泄漏量小。国产常见的饲料编织袋无法抓取,塑料或内衬塑封的袋子、纸袋都没有问题。

网友(点评):
吸的是膜袋,编织袋也可以吗?

网友(点评):
这种当然不愿真空吸了啦。 你问问那块海绵多少钱,得多久换一次...

网友(点评):
楼上要抓的是饲料,用机械式的就可以了,省钱也有效果。 如果是高档一些的东西,或者机械式的手爪不方便实现的,那才用泡沫海绵。 海绵是得按幅面算成本,正常使用寿命半年到一年。

网友(点评):
真空的抓不了重货吧?

网友(点评):
F=PA,P就是标准大气压,A是有效截面积。只要幅面、吸盘规格选择合适,密封性足够好,重量不是问题。

网友:
不错呀,国内有几家都是做的这种机械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机械式的抓取成本要好一些,不过柔性就不是那么好了。
舍得花钱的客户我会推荐用真空吸,如下:

真空吸貌似有限吧!

网友(点评):
有限指的是重量吗?其实最关键的参数是安全性,如果实际测算抓取力可以满足需要,最多幅面大一些,成本高一点。

网友:
请教楼主,要托架的吧!!产品下面!

网友:
能不能设计成互成120度角的三只机械臂,一来省去正转反转的麻烦,二来还可以让支座受力合理一些,而且三抓工作起来也快一些

网友(点评):
很富有想象力

网友:
两抓也可以啊,可以控制机械臂的适当伸展让两边力矩平衡,底座的径向力大大降低

网友:
最后这个吸袋子的还行

网友(点评):
吸袋子的档次是上去了,成本自然也升高了。

网友:
国产努力 啊  要抓 质量和 售后服务 才能创出自己的一片天地啊

网友:
仿日本Nachi的直线驱动式机械手。抓取位辊道输送机,是靠中间的那个皮带驱动的吗?

网友:
这给机构不错

楼主:
老机型的视频

网友:
国产加油啊!超过不二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真空吸貌似有限吧!

楼上说的很对!

网友(点评):
我有相当多的案例资料,需要抓什么,大家讨论讨论。

网友:
以前做得比较复杂,现在越来越简单化了,赞一个

网友:
下次做漂亮点

网友:
20万,性价比很高啊!

网友:
嗯,过来看看。。。设计样子好像是启动

网友:
想学学这个怎么做的。。。不知道从何下手啊

网友(2012-11-30):
能否把相关资料发我参考下啊 117567573QQ

网友:
这个机器人太一般了,国内老早就有成熟产品,而且这个只能40公斤,我们都可以800公斤呢

网友:
很好,很强大,要是外观再漂亮一点就更好了。
这种应该是滚珠丝杆减速的吧?

网友(2015-03-31):
楼主这码垛机器人看起来精致多了..

网友:
说好的视频呢?

网友C:
不错,手爪部分是用什么结构哟~~用气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手爪部分是用什么结构哟~~用气缸吗?

抓的动作我用一个气缸,机械同步,其它厂家大部分用两个气缸

网友:
请问  那个海绵吸附的叫什么名

网友:
原来码垛机器人长这样的

网友:
码垛机器人价格这么高吗,比弧焊机器人贵多了

网友:
很赞嘛,顶一个

网友(2015-05-10):
这设备也太厉害了

网友:
国产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械式的抓取成本要好一些,不过柔性就不是那么好了。
舍得花钱的客户我会推荐用真空吸,如下:

好处就是可以实现箱子件的无缝隙,可吸盘海绵到底多少钱,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又一个

这个什么吸盘

网友:
看完德国六轴的再看国内四轴的真心有点自卑
哎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网友:
速度还可以,抓举重量在大点就好了。

网友(2019-05-06):
刚看了,富士不二的视频,原来国产也不错

网友:
我们之前给欧帕大螳螂型号也提供过运动产品,做的还是不错的

网友:
我想为这种堆垛系统一般用什么芯片?PLC?

网友(2020-01-10):
不错呀,国内有几家都是做的这种机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