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圆钢需加工18的凸台,凸台厚度2.5,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2-08-21):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如图片所示12圆钢需加工18的凸台,凸台厚度2.5,有什么办法,最好不用焊接。

网友:
要求严不?车凸台,两下各用四颗螺钉背住。

网友:
车槽,用轴用弹性档圈代替凸台。

网友:
看你凸台的作用,车槽的效果容易松动,螺钉锁住空间太大。
或者可以试试用铆合的方法。

网友:
这是不是摩擦焊的结果

网友:
不可以鉚吗?

网友A:
1、把凸台加工成环,套到杆上焊一下就挺好,然后打磨光滑,不影响外观的,经济实惠;2、螺纹连接也可以考虑。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把凸台加工成环,套到杆上焊一下就挺好,然后打磨光滑,不影响外观的,经济实惠;2、螺纹连接也可以考虑 ...

一开始也和兄台想的一样,我们公司就是这么干的。但楼主不要焊接.  其次螺纹连接怎么把环套进去,若阶梯轴岂不增加工序?楼主没有把问题讲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开始也和兄台想的一样,我们公司就是这么干的。但楼主不要焊接.  其次螺纹连接怎么把环套进去,若阶梯轴 ...

老兄,阶梯轴确实增加工序,而且这小件加工其实也挺麻烦的,有别的办法的话还是别用螺纹连接。氩弧焊打磨再抛光一下呢,找个好焊工。

网友C:
凸台是旋压出来的。

网友D:
实心的话可以冷墩

楼主:
感谢这么多人帮我解答,通过和领导沟通后,决定还是采用焊接。
但也有供应商表示可以用冷镦成型,不过加工费用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心的话可以冷墩

是圆钢,但是供应商说这个难度比较大,所以加工费用也比较高

网友:
能不能锻打呀 就是像打铁的一样 将它高温处理 然后锻打

网友E:
楼主这个尺寸应该受力不大吧,建议用轴用挡圈或螺纹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个尺寸应该受力不大吧,建议用轴用挡圈或螺纹连接!!

是装手柄的,受力还是蛮大的

网友:
看着像卫生级卡箍.....

网友:
焊接有何不好?请楼明示。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凸台是旋压出来的。

这个可以有!

楼主:
其实这个最合理的工艺应该是焊接,但是我们领导有点武断,说焊接不好看,说要一次加工,因为之前他做一次成型的经验比较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