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内螺纹小径的光面塞规尺寸怎么计算

楼主(2012-08-21):
如题,比如一个M10*1.0-6H的内螺纹需要做光面塞规测量其小径,根据其小径8.917+0.236按照塞规计算公式计算出来应该是T:8.941-0.008;Z:9.153-0.008,但是从国外来的图纸上面的尺寸却是T:8.917+0.046/+0.03; Z:9.153±0.008.不知道我错在哪里的,请教高手指点

网友A:
塞规通端就是防止加工的尺寸不够大,所以T:8.917+0.046/+0.03是正常的。而止规就是防止加工尺寸过大, Z:9.153±0.008也是对的,可以正差的原因是,0对0是很紧的,就算+0.008也是很紧的,对于螺纹来说。还有就是基本尺寸是不能更改的,这是一个设计原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塞规通端就是防止加工的尺寸不够大,所以T:8.917+0.046/+0.03是正常的。而止规就是防止加工尺寸过大, Z:9 ...

那请问这个公差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就算我算出来的尺寸换算成标准的基本尺寸,和他的公差也相差的相当之大啊

网友(2014-07-08):
估计是设计标准不一样,你一定是用国标的,而国外的有可能采用的是其它标准,标准不同对磨损量的控制不一样,对制造公差也不一样

网友(2018-08-05):
我又来赚威望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