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以下两块板的角度可调?

楼主(2012-08-21):
如图 这两块面板(材料45  大小200*230*10左右),直接如何实现角度可调  ,现在夹角10°左右 ,可调范围±5° 。

求简单方法。

网友A:
角度调节就是旋转,旋转就要有旋转轴,所有一端要有个铰链连接。另一端可以用丝杆调节。我见过这种机构。可调端也可以铣槽限位调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度调节就是旋转,旋转就要有旋转轴,所有一端要有个铰链连接。另一端可以用丝杆调节。我见过这种机构。可 ...

就是尽量不用铰链结构 因为板比较重  铰链结构在设计上也麻烦  板直接还是有距离的

网友A:
1,首先圆周上的调整有个固定的旋转轴应该是必须的,这个旋转轴连接在机架上还是连接在下面的板上都形成铰链,至于承载力是根据材料尺寸来的,这点应该没问题的。2,用别的结构来实现圆周上或近似圆周的调整,使用调节起来必然没那么方便。从使用的角度来讲铰链是简洁而方便的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首先圆周上的调整有个固定的旋转轴应该是必须的,这个旋转轴连接在机架上还是连接在下面的板上都形成铰链 ...

调整的结构呢? 就是用简单的螺杆 螺母往上拧可以吗?

网友A:
那肯定是不行的,这是把直线行程转化成圆周行程,所以丝杆座/螺母必须有一个是能在一定角度范围内随圆周摆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肯定是不行的,这是把直线行程转化成圆周行程,所以丝杆座/螺母必须有一个是能在一定角度范围内随圆周摆动 ...

反正角度精度没要求 做成这个样子了  真心感觉客户这要求好无语

网友:
上面这个方法可行!
左面可以用液压,电动推杆。

网友A:
没看懂,要是我老大看了估计你就挨骂了,你这是单向顶,对面没有约束啊。不管是机器本身的震动还是外界环境的震动都会影响到这个部件的正常运转

网友:
小端铰接,大端用一螺栓顶着(上板螺孔,顶下板),应该就行了

网友:
把整编的发出来大家给你想办法呀
,一点点看不到问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要是我老大看了估计你就挨骂了,你这是单向顶,对面没有约束啊。不管是机器本身的震动还是外界环境 ...

那你的结构式怎样的?可以做到对面有约束?

网友(点评):
顶杆头上也加个铰链

网友(2013-10-30):
这个做好做个楔形快调整较低,这样接触面积大,稳定性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