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油封槽的尺寸如何留公差?

楼主(2012-08-21):
各位专家,轴承油封槽的尺寸如何留公差?谢谢!
比如:油封是外径90,内径60,高度8,那油封槽内孔和轴外径怎么留公差,尤其是槽内径?

网友A:
我查了下机械设计手册。电子版2008.发现你说的问题应该属于“毡圈油封和沟槽尺寸”,这里面有一个示意图。D=90,d1=68.应该D0=88.d0=71
------------------
你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你一定要回复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查了下机械设计手册。电子版2008.发现你说的问题应该属于“毡圈油封和沟槽尺寸”,这里面有一个示意图。D ...

我说的不是这种油封,是骨架油封,貌似那个油封外径要大些,比如说大0.1或者0.2的,主要是不知道这个油封的尺寸标准,我上次加工个油封槽,按照90+/-0.05作的,那个油封很难装进去,所以才问这个东西!谢谢你的回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不是这种油封,是骨架油封,貌似那个油封外径要大些,比如说大0.1或者0.2的,主要是不知道这个油封 ...

不要客气,没帮什么忙。同求高手解答。

网友:
按经验100毫米以下的加工到孔+0。15   比如52的油封  孔加工到52。15

网友B(2015-11-25):
你选用的是带骨架密封,难放进去,可能主要是槽宽度较小,应+0.20

楼主(2016-01-08):
引用 网友B:
你选用的是带骨架密封,难放进去,可能主要是槽宽度较小,应+0.20

谢谢!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