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紧缸,轴回不完的问题

楼主(2012-08-21):
今天遇到一问题,我们厂的液压锁紧缸的轴回不完,也就是解锁的时候不能完全回完。

一共有4个,4个为一组,由一个工作平台控制;

我们把新换上去的那个锁紧缸,将一个蝶形弹簧拆下,调节压力(约15Mpa这样),则这个被拆下蝶形弹簧的缸完全回齐,其他3个没有回完,但有所好转,伸出的长度减少少许,长度不一,各位社友可有遇到这样的情况,该如何解决或调整呢?

期待你们的帮助啊!谢谢了。

网友A:
问下,这个油缸是单作用缸吧,蝶簧是使油缸缩回,还是伸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下,这个油缸是单作用缸吧,蝶簧是使油缸缩回,还是伸出?

厄,你这个,我以为有帮助的呢,呵呵。是这样的:

蝶簧一开始的时候,碟簧紧地压在活塞杆,依靠摩擦力抵消活塞杆的轴向负载, 从而使活塞杆锁紧在任意位置.。解锁时, 压力油进入,在液压力的作用下碟簧被压缩,并带动制动刹片松开活塞杆,这时活塞杆即可自由移动。当油压卸去后,又立即自动锁紧活塞杆。希望对你有用啊。

网友:
从楼主叙述来看你的锁紧油缸是单作用缸,碟簧弹力使活塞伸出

伸出不到位是碟簧疲劳失效或者作用行程不足

回缩不到位是油压不够或碟簧压缩不正常变形导致与活塞回程干涉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厄,你这个,我以为有帮助的呢,呵呵。是这样的:

蝶簧一开始的时候,碟簧紧地压在活塞杆,依靠摩擦力 ...

  这种锁紧缸我们也用过,轴回不去主要有一下这几种可能:1:压力不够,你说的15MPa是否是油缸进口的压力
  2:油缸长时间使用后,缸杆变形。3:油缸内些严重,压力建立不起来(蝶簧腔应该有泄油管路吧),因为这种缸不要求速度,一般进油管特细,油口(M14X1.5)左右,如果有泄油很容易压力建不起来,而阀台进油口压力波动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锁紧缸我们也用过,轴回不去主要有一下这几种可能:1:压力不够,你说的15MPa是否是油缸进口的压力 ...

那按照您分析,排除前面二个,可能就是内泄漏严重了,真麻烦啊,不好拆开的,被轧机挡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