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螺杆式真空泵的螺杆型线是如何加工的?

楼主(2012-08-21):
求教;螺杆式真空泵的螺杆型线是如何加工的?

网友:
是这个东西吗?

楼主:
差不多就是这东西,这是如何加工的,不明白

网友:
应该是旋风铣

楼主:
旋风铣能达到那精度吗

网友:
应该是车削再专用研磨设备加工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旋风铣能达到那精度吗

旋风铣应该没有问题的,研磨丝杆就是旋风铣加工出来的。

网友(2015-03-26):
DMG车铣复合中心

网友(2020-09-06):
先铣床再磨床,精度很高,两个转子之间的间隙3-5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