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CAD中将三维实体画好后,转化成二维等轴测图时,为什么造型不圆滑呢?

楼主(2012-08-21):
在CAD中将三维实体画好后,,

转化成二维等轴测图时,为什么造型不圆滑呢?

,,,

该怎么解决,让这么圆弧变得圆滑呢?

网友A:
改系统参数,分辨率调高点

网友B:
三维图画的这么好了,二维的知识怎么忘了呢?

网友C:
那个只是看起来不圆滑,在计算机眼里还是原来那样。

网友D:
实在不建议你用AutoCAD画三维

网友:
工具---选项---显示---渲染对象平滑度改为最大值10  看看可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系统参数,分辨率调高点

应该跟这个没有大太的关系吧,我以前也是这样画的,只是画的造型不同,以前转二维的时候圆弧都挺圆滑的,现在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维图画的这么好了,二维的知识怎么忘了呢?

这不是二维画的,是画好三维后,然后转化成二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只是看起来不圆滑,在计算机眼里还是原来那样。

在机算机里三维效果很圆滑,就是转化成二维之后,就不圆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在不建议你用AutoCAD画三维

以前我也不喜欢用CAD画三维,但现在慢慢开始喜欢了。。

网友E:
如果是:同一实体渲染前显示不圆滑,渲染后显示圆滑,那么加大显示精度里的圆弧和圆的平滑度即可(auto CAD2004版).像您这样三维实体转成二维平面图,我还真没有见过这种情况,也许是转换时设置有什么地方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同一实体渲染前显示不圆滑,渲染后显示圆滑,那么加大显示精度里的圆弧和圆的平滑度即可(auto CAD ...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盗版的,存在不稳定因素,有缺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盗版的,存在不稳定因素,有缺陷。。。

根据你的描述和你回复大家的帖中可以看出,你所说的“三维转二维”不是真的转成二维平面图,仅仅是显示方式的不同!调整圆弧和圆的平滑度后应该会有效果的!您所说的以前没有问题,那是因为文件大小不同,显示效果就不同;电脑剩余内存不同显示效果也不同。与软件是否正版无关。

网友:
弱弱的提个建议:是不是转的二维的时候不是等轴测图呢?嘿嘿

网友(2012-10-11):
视觉误差吧,要不你打印试试 ,再说你的线吧3维图求和,然后转化为2维,在刷新下图纸(2维有时画圆你在放大也不圆,刷新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