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示的面轮廓度在蔡司中如何测量?

楼主(2012-08-21):
请问图示的面轮廓度在蔡司中如何测量
小弟编了个程序,可是个人觉得那个值太大了有0.6+,在投影仪和显微镜下的线轮廓度却很好,
求解
非常感谢!O(∩_∩)O

楼主:
没有高手能够解决吗?

网友A:
个人感觉:把球面放在上面,而不是侧着放,然后建立球坐标系,测球面上的各点,最后数据分析计算出面轮廓度。三坐标没用过,错的地方请批评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把球面放在上面,而不是侧着放,然后建立球坐标系,测球面上的各点,最后数据分析计算出面轮廓度 ...

不好意思,或许是我图没有画全,是测定半圆柱面的 面轮廓度 不是球

网友(2013-01-25):
切片啊!三坐标测不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