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了4年,才知国标标题栏是没有数量的!

楼主(2012-08-21):
如题,直到最近争论时,才发现标题栏中没有数量,见下图: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里面有重量,但好像一般的时候,都不标重量。
没有太多的经验,想问实际应用中一般都怎么用的。

网友:
标题栏也有多种形式啊!(包括非标的)

网友:
各有各的习贯,你都知道漏了数量那栏,补上就可以用了.

网友A:
一般二维图谁会计重量,无必要的时候都不写。数量的一般明细表中写的。

网友:
重量一栏好像是利用3维转过来的图才习惯用的,一般AutoCAD画图没用它

网友B:
还是按标准的来,好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二维图谁会计重量,无必要的时候都不写。数量的一般明细表中写的。

哦,基本明白了,我是看到GBT10609.1,推荐了一个。就在想,推荐的,肯定是常用的。现在也不纠结了,自己把重量栏,改成了数量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按标准的来,好些!

那这样的话,数量标在哪里合适呢?

网友(点评):
数量加上就乱了,仔细想想。

网友:
装配图才体现数量的

你想下就明白。

一套图纸做10台  100台  一台 的时候 数量是不是要跟随台数来更改呢?

网友:
在明细标里标数量  零件图没 可以自己加上去

网友:
数量在装配图名细表里填写,单件图不标数量。

网友C:
国标的标题栏里是有重量,但是没有数量的。一般当机加工件稍重(超过50kg),建议就把重量注明,这样物料中转、发货等相关人员心里就有个大概的数。而数量呢:就不要加在标题栏里了,而应该放在明细表中。你想想:当一个工件在一个组件中出现5次,而在另一个被借用的部件中出现3次,你要是图纸中标明数量是5件,那不就乱套了。还有,当工件出现质量问题,如一批工件共7件,3件出了问题需要重新加工,图纸中标明数量是5件,不也乱套了嘛。所以说:数量应该出现在明细表中。需要做多少件,这个要根据实际需求来定。图纸要反映的就是这个工件本身的加工信息。而加工数量多少,这个由生产来决定,图纸上就不要反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国标的标题栏里是有重量,但是没有数量的。一般当机加工件稍重(超过50kg),建议就把重量注明,这样物料中 ...

恩,我明白了,说的很好,向老师学习。

网友:
标题栏增加数量一栏是为了首次统计时方便,在正常量产或借用图纸中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国标的标题栏是没有这一栏的。

网友:
数量可以在技术要求里面体现,现在三维制图的话,基本都会把重量标上~~

网友:
按照规定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