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属模铸造,请教

楼主(2012-08-21):
请问各位前辈,金属模铸造出的零件在精度要求不是非常高的情况下,不进行二次加工可以直接使用不,谢谢!

网友:
就这个问题而言很难说,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能没问题。

网友:
压铸模具可以达到0.5mm精度,汽车零部件不少都是压铸的,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2014-01-07):
你生产的铸件肯定和其它零件要连接,一般或多或少都得加工。

网友:
lz说的金属模,是用的低压铸造,压铸还是注塑?一般来说要看使用场合。

网友:
一般不可以,铸件的和其他的面配合,一般都得加工

网友(2014-05-10):
铸件产品结构、功能多种多样,不能一概而论,绝大多数需要机械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