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块是怎么做成的

楼主(2012-08-21):
    这是张液压原理图,但是里边的液压元件符号都做成了块,但是这些块中的文字和一些注释又能直接编辑,移动位置

网友:
属性块或者动态块  ,就这两种

网友:
可以编辑的文字和注释不是块
要山寨就打散它们

网友(点评):
楼主这个高手太高了吧

楼主:
主要是打散后的工作量挺大的,这个项目的原理图都这样,谢谢大家花费几分帮我分析问题

网友:
可以编辑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