伸缩结构设计,我考虑的方案,改进求教

楼主(2012-08-21):
设计要求:1、伸出尽量长,收缩后尽量短
                 2、伸缩时,动作要缓缓的,
                 3、大概的形状及尺寸如图(伸缩部分有点像折叠伞的伞骨)左边是伸出状态,右边是收缩状态。所标尺寸只参照。
这种结构怎么样设计,且采用哪种动力来驱动伸缩?

本人想过
     1.采用弹簧结构(优点是结构简单,成本低。但行程不够长,且伸出不能缓缓的,还得要外力收回去)
     2.采用液压缸装置(对液压缸不太了解,不知道有没有D10左右大小的多级液压缸)
     3.采用丝杆电机(了解下来好像行程不够,不知道怎么才能加长他的行程)
不知道还有没有其它方法。或是以上几种哪种可以改进以达到要求,怎么改?

网友:
需要知道你做什么用的?有没有载荷?载荷大不大?这种东西貌似用第三种方案就可以的,行程不会不够。

网友:
丝杆电机丝杆端部加一个小齿轮,齿轮两侧各有一根齿条。

网友:
占个位置,坐等高人解答

网友:
多级缸最好

没有的话  用折叠形的气囊,充气升起,抽真空落下

网友:
鎴戜篃鍗犱釜浣

网友:
小的可考虑螺旋
大的可参考吊车。

网友:
不是有多级气缸嘛

网友:
不知道你的伸缩轴具体是什么结构,其实完全可以用气缸来实现,调节节流阀控制气压做来回速度设定。

网友:
要想缓缓的话就得靠电机实现了

网友:
折叠伞骨都考虑了咋不顺着考虑一下折叠伞架,有一种千斤顶就是支架结构的

网友:
用液压的,早有了这种东西

网友(点评):
液压做这个有优势,有没有用丝杆的?

网友A:
这个我也有遇到,但要看楼主具体要怎么做,可以用两三段丝杆接在一起可以缩很短又可以伸出很长,还有可以用连杆的那种千斤顶,
其实还蛮多的,要看楼主了。。。

网友:
难就难在尺寸太小,期待问题的解决。

网友(2018-12-09):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也有遇到,但要看楼主具体要怎么做,可以用两三段丝杆接在一起可以缩很短又可以伸出很长,还有可以用 ...

请问怎么用两三段丝杆接在一起可以缩很短又可以伸出很长

网友:
用气缸(螺杆处)带动前端部分(最细段),中间一段靠前端拉出或带回。两段腔体内可加弹簧缓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