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的几何精度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2-08-22):
最近刚进入家机床制造厂,现场看到几个工人在调几何精度,我问了他们,也没有说清楚,有知道的 能否说详细点啊,还有下午我和一个工人去调机床的水平,那台上有四个减震垫,用了2个水平仪,左右前后各一个,敲来敲去调了半天终于调好了,但是发现原来是蒙的,有没有什么技巧啊 ?

网友:
      几何精度是机床在不运动或低速运行时的精度,包括很多,直线度、平行度、各种跳动等等。机床关键部件的运动精度已经这些关键部件之间的相对运动误差需要满足一定值才可以。

    而机床调平,不能说是蒙的呀,就是利用水平尺,两个方向调平。固定一角,看水平尺的显示,来调整其他几个角,最好让机床前后左右方向都水平。

网友:
这个是我们机床上要求的,
一小部分而已,
几何精度达不到要求,工作精度就没得谈了
一般我们分为
1,几何精度
2,数控精度
3,工作精度
第一项是基础,
机械部件安装时的相对位值,垂直平行之类,
第二项是通电调试的时候使用
检查电气参数,电气部件安装,传动系统间隙是否合适,
第三项是试车
检查机床加工出来的精度是否满足相关标准。

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你是调 了静态水平,大型机床还要调动态水平,让工作台移动不同人位置,再看水平

网友:
几何精度指的是机床某些基础零件本身的几何形状精度。相互位置的几何精度,及其相对运动的几何精度。是确保加工精度的最基本条件。

网友(2012-12-20):
调水平很简单的,你把2个水平仪放好,看水泡 水泡在那边那边就高. 吧低的那边升高 等到水泡到达中间位置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