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6.0怎么画齿轮

楼主(2012-08-22):
请教各位高手,UG6.0画锥度齿轮怎么画啊,先谢谢了!

网友:
做个公式
a=o   (角度)
b=60   (角度)
r=(分度园直径除以二)(长度)
t=0  (恒定)
u=(1-t)*a+t*b  (角度)
xt=r*cos(u)+r*rad(u)*sin(u)  (长度)
yt=r*sin(u)-r*rad(u)*cos(u)  (长度)
然后用公式命令可以做渐开线都好

网友:
1.有插件,操作简单
2.GC工具包,直接可以生成

楼主:
您有没有?可不可以贡献一下,谢谢了1

网友A:
一个画齿轮的插件,个人认为还是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画齿轮的插件,个人认为还是不错!

呵呵,这个我有啊,我是想画锥度齿轮的啊,这个插件画锥度齿轮好像不行哦

网友(2013-01-11):
额,那个公式怎么弄,求教

网友(2013-09-04):
好好研究一下,看看

网友:
威望何在

网友:
再来一发

网友:
什么的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下来可以看到。

网友:
学习3 y7 F; V& C. n- d

网友(2013-11-11):
那个公式,a,b代表什么?!

网友:
能画格里森齿轮吗??$ ^1 r8 q; k9 i% 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