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銹鋼彈材料求助

楼主(2012-08-22):
想做一個不銹鋼的彈片
不知道用哪個材料?
是否需要熱處理?
還需要其他工藝?

网友:
这个.....你要做不锈钢的。。。。。材料自然就是不锈钢了。304不锈钢。其他工艺方面我就不知道了、同求高人指点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e6a9910ef78a6529647d535d.html   百度文库上找的, 你看看。耐腐蚀等方面 好像316好一点。

网友A:
实际工况决定你的材料以及工艺。所以最重要的先了解你自己的最终需要,这个问题不明确的话,其他一切都是白搭。

网友B:
弹性不锈钢带有很多种,要做弹片的话有半硬的,全硬的不锈钢带,做弹片的一般是冲压成形,整形,然后要做热处理,一般是时效或调质,提高弹片的稳定性,减小内应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弹性不锈钢带有很多种,要做弹片的话有半硬的,全硬的不锈钢带,做弹片的一般是冲压成形,整形,然后要做热 ...

給個較好的牌號和具體處理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工况决定你的材料以及工艺。所以最重要的先了解你自己的最终需要,这个问题不明确的话,其他一切都是白 ...

常態下使用的
厚度0.5
長款30*15左右

网友(点评):
一般用于弹片的0.2的和0.3的居多,0.5算是比较厚的了,你需要多大的弹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常態下使用的
厚度0.5
長款30*15左右

彈力布是太大,強度高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