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加工1毫米需要多少公斤力?

楼主(2012-08-22):
车床加工1毫米(单边)需要多少公斤力?大连产CW6180.11KW电机,1460转能输出多少公斤力?

网友:
这个问题很特殊,我不知道会有多大力,但是力的大小和刀具肯定有很大的关系。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象外行问出来的。
车什么,木头?铝棒?低碳钢?中碳钢?不锈钢?合金钢?

网友(点评):
正解,负载力是和工件材质,ap,f相关的

网友:
F=背吃刀量的面积X进给量

网友:
提问不专业!~

网友B:
电机输出应该是74.965N.m,至于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输出到最后要算减速比,效率什么的。

转矩=9550*功率/转速

平衡方程式中:功率的单位(kW);转速的单位(r/min);转矩的单位(N.m);9550是计算系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输出应该是74.965N.m,至于其他的就不知道了。输出到最后要算减速比,效率什么的。

转矩=9550*功率/ ...

74.965N.M不可以换算成公斤力吗?

网友(点评):
9.8N=1KG 。 应该看线速度的吧,你没给出直径,转数,进给,等参数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有点象外行问出来的。
车什么,木头?铝棒?低碳钢?中碳钢?不锈钢?合金钢?

45#钢

网友(点评):
碉堡了,没看见在调侃你。

网友(点评):
碉堡了,没看见在调侃你。

网友:
引用 楼主:
74.965N.M不可以换算成公斤力吗?

这个真不会,你呼叫下大侠们来支援吧,就怕没空啊他们。

楼主:
引用 楼主:
74.965N.M不可以换算成公斤力吗?

谢谢 ,这个我还真不太懂

网友:
噢.......阿门,帮帮他把

网友:
这个最好问厂家会给你满意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