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定机械制图比例的意义或作用是什么?

楼主(2012-08-22):
规定机械制图的比例有什么作用吗,是为了以前手工绘图的时候,缩放尺寸方便吗?可是现在都是电脑绘图了啊,现在看来,规定机械制图比例,没有什么意义啊,反而会带来不便。比如有一张图,缩放到1:6太大了,1:10又太小了,中间的比例就没有规定值了,这样太不方便了,大家说呢?有什么其他见解吗?

网友:
制图比例不是给作图的人用的,是给看图的人用的,特别是局部放大如果不标好比例会无法理解

网友(点评):
那也没必非要完全按照国标来啊,标个1:7,1:8,1:9之类的有什么不妥吗,感觉之前的规定有些不妥当了,需要做一下修改,比例太少,你觉得呢?

网友(点评):
国标没强制规定制图比例是多少,只是大家绘图时习惯采用方便的比例。现场看图的人不可能随时看电脑,合适的制图比例会方便看图。

网友:
只要图幅看起来美观工整就可以了,
这个比例按照实际操作,没有说1:7,1:8不行的啊,
都可以的,
只要图纸幅面看起来协调就可以了。

网友:
cad可以的哇,好像solidworks不成,就做局部放大呗。

网友(点评):
SW可以的,比例-使用自定义比例-点箭头-往上推,就有“用户自定义”,更改数字就行。

网友(点评):
哦真的哦,谢谢哈,还没发现呢。

网友(点评):
SW当然行的

网友:
我们这不硬性要求必须标比例。。。

网友:
我们作图时是按1:1的比例做,大印时就只是将其摆放在所选的A4、A3、A2的标准模板里,只要图形放在其中的位置美观就可以打印成图纸了,从来没有改动过打印比例。

网友A:
我所画的任何图纸都是1:1画的,然后图框选择合适的比例,放大或者缩小,打印的时候选择填充内容什么的,没有任何问题,你纠结什么啊?

网友:
我在上学的时候,手工绘图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先选绘图比例;而现在工作后,遇到的这个问题,是绘制好的CAD图纸,让雕刻方加工的时候,会出现比例上的盲区,所以以后我在画图成平面图形的时候,总会选择1:1,这样人家就省得调整了,我们的加工速度也会提高很多~!

网友:
再补充一点,我如果在画三维图的时候,不是按照1:1画的话,最后我用传感器测出来的表面积或者体积之类的参数就会差别很大,那就不是小小的误差了,这点也需要注意

网友:
电子时代,我就不注意这些小节了,也不按国标比例标了。尽可能的放大,布满图纸,目的是为了好看清图纸。当然放得太大就不好看了。

网友(点评):
我的观点是也不能完全不按照国标来,尽量兼容国标比例,特殊情况下使用自选比例,最好是希望国标比例能做一下补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所画的任何图纸都是1:1画的,然后图框选择合适的比例,放大或者缩小,打印的时候选择填充内容什么的,没有 ...

请问你标题栏里还是填写1:1吗?如果是的话,那可就错了,所谓制图比例是指 图上距离与实际距离之比,你是用CAD出图吧?如果是三维软件自带的可就不一样了,图框大小是固定的,视图是要选择比例的。

网友:
我很同意楼主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