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解决减速机渗漏油

楼主(2012-08-22):
       减速机是工业企业大量配备应用的设备,一旦漏油,不仅造成经济损失,漏油严重时会引起减速机少油、断油,使齿轮啮合面磨损加剧,进而发生咬焊或剥离,导致设备事故。而且漏油对周围环境污染厉害,对基础有腐蚀作用,这样既破坏了文明生产又浪费了不少本可收回再生的润滑油。

1、减速机渗漏油的原因分析

1.1油箱内压力升高
在封闭的减速机里,每一对齿轮相啮合发生摩擦便要发出热量,根据波义耳马略特定律,随着运转时间的加长,使减速机箱内温度逐渐升高,而减速机箱内体积不变,故箱内压力随之增加,箱体内润滑油经飞溅,洒在减速机箱内壁。由于油的渗透性比较强,在箱内压力下,哪一处密封不严,油便从哪里渗出。
1.2减速机结构设计不合理引起漏油
如设计的减速机没有通风罩,减速机无法实现均压,造成箱内压力越来越高,出现漏油现象。
1.3加油量过多
减速机在运转过程中,油池被搅动得很厉害,润滑油在机内到处飞溅,如果加油量过多,使大量润滑油积聚在轴封、结合面等处,导致泄漏。
1.4检修工艺不当
在设备检修时,由于结合面上污物清除不彻底,或密封胶选用不当、密封件方向装反、不及时更换密封件等也会引起漏油。

2、采用高分子复合材料修复治理减速机渗漏油

      高分子复合材料是以高分子聚合物、金属或陶瓷超细粉末、纤维等为基料,在固化剂、固化促进剂的作用下复合而成的材料。各种材料在性能上互相取长补短,产生协同效应,使复合材料的综合性能优于原组成材料。具备极强的粘接力、机械性能、和耐化学腐蚀等性能,因而广泛应用于金属设备的机械磨损、划伤、凹坑、裂缝、渗漏、铸造砂眼等的修复以及各种化学储罐、反应罐、管道的化学防腐保护及修复。

      对于减速机静密封点泄漏可采用美嘉华高分子复合材料技术现场治理渗漏,不用拆卸,高分子复合材料在外部治理渗漏,省时省力,效果立竿见影,其产品具备的优越的粘着力、耐油性及350%的拉伸度,克服减速机振动造成的影响,很好地为企业解决了多年无法解决的问题。如果减速机运转中静密封点漏油,可用表面工程技术的油面紧急修补剂粘堵,从而达到消除漏油的目的。

3  高分子复合材料治理减速机渗漏油的应用实例

案例一:
       4月6日,美嘉华两名技术工程师前往某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减速机渗漏治理指导工作。此次治理的减速机是原料车间的球磨机配套设备,该车间共有减速机八台,均为1998年的设备,减速机型号为:ZQ650。八台设备都有不同程度的渗漏现象,其中有两台减速机渗漏严重。渗漏部位沿减速机上下壳体密封处周圈存在,连接螺栓处也有渗漏存在。企业采用过多种方法进行解决,但受设备振动的影响,效果不佳,企业一直没有有效的应对方法进行治理,目前设备下面用容器接着滴下来的润滑油,造成车间现场环境的极大污染。设备控制形式采用单个独立控制,其中六台2.5吨设备,两台1.5吨设备。

       美嘉华系列材料具有优良的粘着力、耐油性及350%的拉伸度,为企业很好的解决了多年无法解决的问题,有效延长了设备的工作时间。美嘉华技术具有操作简便,快速有效的特性。本次修复共用时5小时,修复渗漏减速机2台。在美嘉华工程师的指导下,操作人员学习积极,其余的减速机渗漏问题治理有企业自主完成。
修复过程如下:

案例二:
2011年4月,美国美嘉华山东代表处的两名技术人员前往某钢铁集团不锈钢分厂针对脱磷转炉全悬挂倾动装置减速机漏油问题进行指导修复工作。首先清理减速机箱体体外部油垢,清除障碍体,对部分渗油结合面打磨表面,露出金属原色,用无水乙醇清洗干净,调和美嘉华-福世蓝高分子复合材料25551,迅速涂抹渗油处结合面,然后凃盖高分子橡胶材料3223。同时指导用户熟练掌握修复技术,对其它渗漏问题一 一解决。
修复过程如下:

案例三:
2011年某水泥企业2#生产线进行停机检修,此生产线的原料立磨减速机漏油非常严重,企业在此次停机期间,结合我们美嘉华技术针对此问题进行治理。首先对漏油处进行打磨,去除油污,露出金属光泽并用无水乙醇清洗干净;将高分子复合材料充分混合后涂敷在漏油处;企业采用高分子复合材料及时有效的完成了治理任务。
修复过程如下:

4  结语
       减速机漏油现象是比较常见的,也是较难治理的。采用美嘉华材料和技术现场治理渗漏,不用拆卸,在外部治理渗漏,省时省力,效果立竿见影,其产品具备的优越的粘着力、耐油性及350%的拉伸度,克服减速机振动造成的影响,很好地为企业解决了多年无法解决的问题。
      高分子复合材料除了修复减速机漏油外,还能解决减速机在长期运行过程中,轴头经常出现磨损、键槽损伤及减速机轴承室磨损。这些问题发生后,传统方法难以现场解决,必须依靠外协修复。而且都是用金属修复金属,无法改变“硬对硬”的配合关系,在各种力的综合作用下,仍会造成再次磨损。而美嘉华高分子材料具有超强的粘着力,优异的抗压强度等综合性能,采用美嘉华高分子复合材料,可免拆卸、免机加工,快速有效修复减速机轴头磨损、键槽损伤及轴承室磨损。

附:采用美嘉华福世蓝2211F金属修复材料,可免拆卸、免机加工,快速有效修复减速机轴头磨损、键槽损伤及轴承室磨损。

减速机传动轴轴承位磨损现场修复

减速机齿轮轴轴径磨损(键槽损伤)

减速器壳体轴承箱磨损

弗兰德四级减速机

美嘉华 --- 福世蓝25551新一代复合修复快速固化材料

产品说明

性能:
1)极好的粘着力:    粘着于钢、铝、铜和黄铜、决大多数塑料、混凝土
2)快!快速固化    80%固化不超过30分钟,100%不超过1小时
3)卓越的机械性能:  修理破损的管道可以承受压力达21公斤/厘米²
4)强耐化学腐蚀性能:耐有机酸浓度可达10%,耐各种盐、机油、航空煤油和汽油
应用:
修理铸铁件上的裂纹、修理油箱漏油、修复排放堵头上的螺纹、修复电动机磨损的键槽
各种被磨损的轴衬或轴承座、修复各种铸铁和PVC管道
修复各种液压动作筒杆的划伤(高压情况下用2211)

技术参数(初固化的数据)
包装及储存:
双组份(混合比例1:1),每组覆盖197立方厘米
储存期2年(产品只能固化,没有挥发,不会干燥)
施工时间(24℃):…………………………………………5分钟
固化时间材料温度24℃):  (温度每提高11,固化时间缩减一半)
完全达到机械性能………………………………… 45分钟
完全达到抗化学腐蚀性能………………………… 3小时
工作温度:
…………………………………… 149℃
湿 …………………………………… 71℃
物理特性/机械特性:
粘着力(重叠剪切拉力实验,ASTMD-1002)
经过喷沙处理的钢表面………………………………218公斤平方/厘米
硬度, 肖氏D级硬度(ASTM D-2240):…………………………84
抗弯曲强度 (ASTM D-790) : …………………………………259公斤/平方厘米
最大抗拉力(ASTM D-638):……………………………………197公斤/平方厘米最大抗压强度 (ASTM D-695):………………………………675公斤平方/厘米臂梁式冲击试验,反V型 口冲击英尺磅/英寸………………1.1
热胀系数(ASTM D-3386): -30ºC – 30ºC英寸/英寸·ºC ………………………44.8×10-6
氢氧化钠 (50%)……………………………E        硫酸 (50%) ………………………………E
氮酸…………………………………………G        醋酸……………………………………… NR
甲苯…………………………………………E        乙醇……………………………………… NR
汽油…………………………………………E        机油…………………………………………E
三氯甲烷……………………………………E        过氧化氢(30%) ……………………………NR
氯化钠(10%) ………………………………E        航空液压油…………………………………E
蒸馏水…………………………………… E
E = 极好 (可以长期浸泡)   G = 好         (可以偶尔洒上,但是要清除)   NR = 不推荐 (不能沾,25551会受到损害)

注:25551可以抗多种无机酸、有机酸、醇类、碱类、盐类、脂类、烃类,还可以抗各种气体和动植物油类

美嘉华 - 3223高固化改性聚氨酯橡胶复合材料(膏状)
                                             ---- 用于密封和结构粘接

产品说明

性能:
1)不含溶剂、异氰酸酯和PVC
2)不用底漆可以很好粘着于橡胶、金属和坚硬表面
3)很好的抗紫外线能力和耐老化性
4)在-40到+120 ℃的温度下保持正常的弹性(最高耐温180 ℃)
5)有极佳的电绝缘性能,中性、无味
应用:
可作为减速机、齿轮箱、变压器等设备的密封渗漏修复
修复损坏的聚氨酯传送带、橡胶管和各种橡胶叶片、气带
聚酯组件和金属框架的粘接
客车、火车等顶棚的密封

技术参数(初固化的数据)

包装及储存:
单组份,每组覆盖590立方厘米,重量:785g
储存期18个月以内(+5℃至35℃密封)
表干时间(24℃/50%R.H):…………………………………………………10分钟
初固化时间24℃/50%R.H)………………………………………………3小时
后固化时间24℃/50%R.H)………………………………………………8小时
(可采用常温湿气加速材料固化)
工作温度:
最高工作温度:……………………………………-40到+120 ℃(180 ℃/30分钟)
物理特性/机械特性:
硬度, 邵氏硬度(DIN53505)…………………………ca.60
断裂延伸率(DIN53504/iso 37):……………………………………ca.200%
剪切强度(DIN53283/ASTMD1002) ………………………………………ca.3.0MPa
撕裂延伸率(DIN53515/ISO34) ………………………………………ca.17N/mm
模量(10%)(DIN53504/ISO37) ………………………………………ca.48MPa
电阻率 ………………………………………1011Ωcm
液压油.............................. G
10%硫酸............................. G
氯化氢酸 (conc) .................... OS
煤油.............................. OS
汽油.............................. OS

G = 可以长期接触
OS = 可以时有接触,要定期清洗溅上的油污

美嘉华 --- 福世蓝2211F金属修复、保护复合材料

产品说明

性能:
1) 可很好的粘着于各种金属、橡胶、混凝土、塑料等材料
2)有良好的抗高温、抗腐蚀性能。可以抗大多数的无机酸、有机酸等的腐蚀。
3)具有良好的机加工和耐磨性能
应用:
主要修复各种磨损的轴类、轴衬、轴承座、键槽、螺纹;也可以用于液压臂和道轨面的局部划伤。
利用材料的抗高温腐蚀性能,可以修复和保护各种搪瓷罐体、金属罐体、管道、阀门等。

技术参数(初固化的数据)
包装及储存:
双组份(混合比例21),每组重量1050g
储存期2年(产品只能固化,没有挥发,不会干燥)

颜色:混合后为绿色
施工时间(24℃):…………………………………………25分钟
固化时间材料温度24℃):  (温度每提高11,固化时间缩减一半)
可以机加工………………………………………… 75分钟
完全达到机械性能………………………………… 12小时
完全达到抗化学腐蚀性能………………………… 24小时
工作温度: …………………………………… 250ºC
湿 …………………………………… 最高温度 150ºC
物理特性/机械特性:
硬度, 肖氏D级硬度(ASTM D-2240):………………………89
抗弯曲强度 (ASTM D-790) : ………………………………800公斤/平方厘米
最大抗拉力(ASTM D-638):…………………………………415公斤/平方厘米
拉伸度 (ASTM D-638): ……………………………………0.54%
最大抗压强度 (ASTM D-695):……………………………1200公斤/平方厘米
臂梁式冲击试验,反V型 口冲击英尺磅/英寸……………0.96
粘着力(重叠剪切拉力试验ASTM D-1002)
光滑的钢表面....... 225  公斤/平方厘米         铝表面………………162  公斤/平方厘米
喷沙处理的3密耳钢表面………………超过自身强度
热胀系数(ASTM D-3386): -30 – 30英寸/英寸· ………………………35.6×10-6
氢氧化钠 (0-50%)………………………E         硫酸 (0-80%)  ………………………E
氯化氢酸 (conc) …………………………G        氮酸…………………………………………G
醋酸(0-20%)……………………………… E        甲苯…………………………………………E
乙醇…………………………………………E        汽油…………………………………………E
机油…………………………………………E        三氯甲烷……………………………………E
过氧化氢(0-30%) …………………………E       氯化钠(10%) ………………………………E
航空液压油…………………………………E        蒸馏水(周围)………………………………E
蒸馏水(160ºF)……………………………G         硫磷脂………………………………………G
E = 极好 (可以长期浸泡)   G = 好        (可以偶尔洒上,但是要清除)   NR = 不推荐 (不能沾,2211F会受到损害)
注:2211F可以抗多种无机酸、有机酸、醇类、碱类、盐类、脂类、烃类,还可以抗各种气体和动植物油类

网友:
很好,make了慢慢看,谢谢LZ。

网友A:
额,lz不地道,打广告。无非处理方法就是  结合面清理干净 打磨出金属色,然后上你们的产品。 么点新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lz不地道,打广告。无非处理方法就是  结合面清理干净 打磨出金属色,然后上你们的产品。 么点新意。

效果还是很好的,可以当做一个备案的方法..

网友B:
请楼主说下这个产品从哪采购,我们公司想采购,最好说下联系方式,价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楼主说下这个产品从哪采购,我们公司想采购,最好说下联系方式,价格。

不好意思才看到,淄博福世蓝 公司网站是www.sbfsl.com 电话:0533-3591821 价格你可以来电咨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