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根辊子表面有明显刻痕

楼主(2012-08-22):
一根镀铬(厚度0.08-0.12)的驱动辊,表面有长度约20mm,宽度约3mmd 明显刻痕,就像斧子砍了一下一样,现在需要修复一下,使其表面粗糙度达到0.6请问各位有什么补救办法么?

网友:
能不能焊上 重新加工电镀。 期待楼下高手解答。

网友A:
如果辊子直径和强度容许的话车辊面去掉划痕,重新镀铬最好!补焊要注意辊子变形!

网友B:
心诚则上图,否则概不接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辊子直径和强度容许的话车辊面去掉划痕,重新镀铬最好!补焊要注意辊子变形!

现在正在调试阶段,发现这个问题,有的老师傅也说磨一下。但是深度有点深,重新镀铬的话可能时间有点来不及~~~老师傅说用锡焊试试~~实在不行只能重新镀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心诚则上图,否则概不接待!

不好意思,实在是上不了图。碳纤维车间不允许拍照。都带不出来。

网友:
金属粉末粘胶结合,抛光重新镀铬。

网友:
如果允许,改为挂胶也可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