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合机构

楼主(2012-08-22):
哪位高手设计过离合机构的?烦请指点指点。现在我们要设计一个离合机构,之前没看到过相关机构,无从下手,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离合机构有很多种,不知道你需要那一种的,各种齿形;锥形;电磁形;摩擦片形的。

网友:
要把具体参数 发上来,老师傅们才好帮你啊。

网友:
机械手册上翻去

网友:
不太懂的呵呵帮不到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离合机构有很多种,不知道你需要那一种的,各种齿形;锥形;电磁形;摩擦片形的。

您好,我们要用到齿轮,应该是齿形的,烦请指点指点,谢谢了!

网友(点评):
就齿形来说,有三角形;梯形还有矩形的。可我不知道你大概的工作条件呀???

网友:
就齿形来说,有三角形;梯形还有矩形的。可我不知道你大概的工作条件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我们要用到齿轮,应该是齿形的,烦请指点指点,谢谢了!

我们这个产品是用在室内的,齿轮是用来传动的,我们希望就是用齿轮的时候有一个力让其和另一齿轮啮合,不用的时候就自然分开,不知道这样描述您能不能明白?

网友(点评):
呵呵,我当然明白,是你没有把条件说明白,功率;扭力你说了吗??旋转速度你说了吗???设计一个结构是要数据来说话的,不是想什么就变什么!!!

网友(点评):
条件要说清楚,是运转的时候开离合,还是关闭的时候开离合。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们这个产品是用在室内的,齿轮是用来传动的,我们希望就是用齿轮的时候有一个力让其和另一齿轮啮合,不 ...

不好意思,没说清楚,我们这个是手动离合的扭力10牛左右,我就是想看看类似于这样的结构,再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设计,您有类似的结构吗?参考一下,呵呵!

网友(点评):
10牛,1公斤的力。。。。。用什么材料?安装尺寸大致是多少?

楼主: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