淬火硬度HRC52-58用什么刀片?

楼主(2012-08-22):
淬火硬度HRC52-58用什么刀片?求

网友:
加工之前留必要的余量,然后淬火啊,在进行必要的回去应力回火,最终精加工一下达到零件尺寸要求。淬火件不要直接加工

网友:
CBN刀片呀.

网友:
CBN YS8 YS10 726~~~~~~~~多款材料都可以试下,看哪种最好,一般焊接刀的话用YS8的就可以了,刀片的话CBN的可以考虑下。

网友:
如果加工量大的话是很费道具的,这样做不一定经济,你可以多考虑2楼的方案,

网友(2012-10-20):
不知楼主 的问题还有没有解决,可加QQ1140342560 相互学习

网友:
要根据你的加工余量和工艺定

网友:
提问应该详细一点,
如果仅仅就这个硬度而说,应该优先选择CBN材质的刀片了,
当然有些硬质合金刀片在一定情况下,也能用,具体分析

网友:
yg8,我们用的

网友:
只能 要陶瓷刀片了

网友(2013-04-09):
您可以选用我公司的刀具,也就是PCBN刀片或PCD刀片,效果很好。如果您公司用量要大的话,我们可以免费带刀去试。QQ917356007手机号是13613269361.我公司名是《北京沃尔德超硬工具有限公司》。性价比高,刀具耐用我们有几款加工淬火钢、模具钢、和灰铸铁的刀片材料,还有铝合金和硅铝合金寿命长效率高、尺寸稳定性好,试试如果不好用的话我们不收费,对您是没有什么损失的,想了解找我,我们公司最近想做终端客户,价格订的比较低。是大公司产品,没事的话可以到我公司网站看一下。谢谢
我们的价格低寿命长。性价比很高

网友:
绝对保您好用,不好用不要钱。北京沃尔德超硬工具有限公司。136132693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