铬层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请高手帮忙分析,谢谢

楼主(2012-08-22):
这些柱子的缺陷是在装配后的一段时间出现的~~~而且出现缺陷只有这一台机器,一旁有几台同款的机子都没有问题

网友:
表面腐蚀???

网友:
磨损? 还是电镀之前表面没有清理好?磨损位置是不是导套经常活动的位置?(不懂哥林柱)
防尘圈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A:
是使用前就是这样子还是用一段时间出现呢?
如果一开始出现,应该是电镀问题,电镀池下部沉积棉絮状金属单体影响离子迁移导致附着力差。如果柱子是竖直吊着电镀的话,有缺陷的应该是下半部。
如果是使用一段时间才出现应该从应力集中剥落方面考虑。

网友:
没有镀好

网友:
是在镀之前的杂质没有处理好,或者就是材料的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了~~~是在使用前出现的~~~~请问一下为什么只有这台机出现呢~~~~是不是存放时没做好防锈工作

网友:
是不是使用过程造成的损坏,致使镀层局部破坏,从而失效啊  比如工件砸到了 之类的破坏

楼主:
这机器是还没开始使用的~~是装好后放了一个月就出现腐蚀了~~~之前检验时是没有问题的~~~~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不知道是镀铬厂的问题还是装配车间中的防护没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使用前就是这样子还是用一段时间出现呢?
如果一开始出现,应该是电镀问题,电镀池下部沉积棉絮状金属单 ...

这机器是还没开始使用的~~是装好后放了一个月就出现腐蚀了~~~之前检验时是没有问题的~~~~现在都不知道怎么去处理(不知道是镀铬厂的问题还是装配车间中的防护没做好),,,

网友:
电镀池要干净,工件表面要清理好,电镀前抛光要一致,材料不能有缺陷,退磁后电镀,应该会比较理想。

网友:
打磨没有做的很细致吧!度完没有清洗不够

网友(2012-12-21):
这个应该是铝棍电镀工艺,这种工艺国内不成熟,铝容易析出表面。我以前也见到过类似情况,后来改为铝辊阳极化处理就好了。

网友(2013-03-26):
电镀前可能没去毛刺,易形成泡状脱落,在安装时,受零件里边杂质磨压后,未镀牢地方剥落。

网友(2013-09-02):
电镀处理的不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