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挤铰 ?

楼主(2012-08-22):
那位高手知道什么是 挤铰啊?现在要做一把专用的合金铰刀。

网友:
听这个论坛的某个帖子提到过,貌似是较软的材质,留出一定余量利用挤压的方法获得铰后直径的,不太确定,等高手解释!!

网友:
工件如果是灰铸铁的话,可以采用无刃铰刀。不适用于其他材质。

网友:
挤铰,看名字,关键是挤!如楼上所说,一般是用无刃或宽刃铰刀。举例,如铸铁件的孔位,一般精铰到-0~~0.005左右,再用挤铰刀铰,主要是想达到希望中的表面粗糙度,或较高的同心度,一般和尺寸公差没有啥主要的冲突。但两者之间要有协调。正如搂上所说,一般也就适用于HT200以上的材料,就是俗称的灰铁件的孔位。对于时效相差大的材质不适用,仅适用于时效稳定,内应力变化很小的材质。象一般机械的板壁,主架件都是用的HT150~~HT200以上的材料,为了机器的本身性能,要求较高,孔位的精度与配合也很严格,故挤铰的应用也不是很广泛。一般与挤铰的孔配合的是轴承或轴套之类。现阶段的挤铰一般是用人工,有少部分用摇臂钻床或其它机械,此工序对于操作员的素质要求较高。如有偏差,望高手大侠们深入探讨,俺只负责抛砖引玉啊。

网友:
觉得4楼的说挺好,基本已把问题讲明白了,顶一个

网友:
滚压,滚压,那个叫滚压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