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杆垂直安装提升重物的转动惯量怎么计算?

楼主(2012-08-22):
一垂直安装的的滚珠丝杆提升500kg的重物,滚珠丝杆导程10mm,公称直径40mm,求重物转换成转动惯量怎么计算?

网友:
上学时,老师给的有公式,不过。。。。。。

网友:
跟水平一样的算,找一本丝杆样本,上面介绍很详细。只是电机负载加上重量这一块

网友(2013-01-10):
我也在求这条公式

网友A(2014-01-21):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2014-06-19):
引用 网友A:
希望能帮到你

T2=公式后面有个10负3次方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我也在求丝杆垂直安装时的各个数值的算法!

网友:
不用伺服电机的话,还用算转动惯量吗?

网友(2015-08-17):
我直接用松下伺服电机选型软件去算 。(因为文化水平低,不会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负载比较重 怎么不用电机带配重

网友(2017-01-01):
从这个这个公式来看:负载的惯量和质量成正比关系,和水平或者竖直方面并无关系,
但是竖直方向对电机的静扭矩要求比水平方向高很多

网友(2018-04-28):
带配重呢,怎么计算负载的转动惯量?求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