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液压油缸时,怎样选取安全系数?

楼主(2012-08-22):
计算液压油缸时,材料许用应力[б]=б/n.怎样选取安全系数?

安全系数N,选小了,壁厚太薄。
安全系数N,选大了,壁厚太厚。
手册上例举了三相,静载荷N=3,动载荷N=5-8,冲击载荷N=12。算下来壁厚都感觉比油缸厂家的实际产品厚。
请液压高手们,指点一下,
有没有简单通用的选取数值,长期液压工作的经验做法。
望赐教。

网友:
壁厚跟材料有关!如果你怀疑,可以找油缸厂家的参数逆向验证!就能知道人家的安全系数,当然你得了解材料!

网友:
      既然叫非标设备,也就是说,是各种各样的机械,去完成
各种动作,实现各种功能。即使是高非标设备的老手,亦会经
常遇到新问题。有时是让人头痛,棘手的问题。
      非标设备,应用于各行各业。有时是某一行业的各个工序。
它们的大小,形状,结构,传动,控制五花八门。你不可能看
一,两个设备图纸,就会对非标设备有所了解。毛泽东主席曾
经说过;“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就要亲口尝一尝。”所以,
你要想知道非标的奥秘。你必须亲手去搞这方面的设计。这期
间,你可能遭遇失败,但不要气馁。成功,是成功之母。失
败更是成功之母!
      科学,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在那崎岖小路上攀登的人,才
有希望;才有辉煌。

网友(点评):
回复错了!!!对不起!!!

网友:
      设计手册数值,那是理论和经验结合的产物。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换言之,不容置疑。
      设计手册的本身,就是律。不可逾越。

网友:
楼主应从材料和安全系统综合考虑,材质的差别对壁厚影响很大

另外也找找国外的相关设计标准,综合参考一下,有可能是受材质因素影响,国内的安全系数相对都较高

网友:
了解一下油缸缸筒市场上的尺寸规格

网友(2012-12-18):
楼主,,加我QQ344106560.。有事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