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数控机床的几坐标和几轴联动的问题

楼主(2012-08-22):
这方面的知识不了解,希望有熟悉这方面知识的朋友可以帮忙解答。谢谢。另外一台立式加工中心,工作台不能动,主轴可以前后左右上下运动及刀具可以绕主轴旋转,是几轴联动?

网友:
主轴上下左右移动我可以理解,什么叫绕主轴旋转?

网友:
楼主应该说的是B轴,绕Y轴旋转吧?

网友(点评):
這不就變成臥式得了麽

网友(点评):
不是卧式的是主轴摆动的五轴联动加工中心。

网友:
轴的概念可以理解为机床能怎么动,比如X.Y.Z就是三个轴,像楼上所说的B轴如果能绕Y轴转动,则就是有4个轴,如果再有A轴或C轴就算5轴了。联动就是机床能同时控制几个轴一起动的意思

网友A:
楼主说的绕主轴旋转是不是指的是刀具的旋转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的绕主轴旋转是不是指的是刀具的旋转啊?

恩 是刀具的旋转

网友:
四轴联动

网友:
XYZ是标准的三轴,绕XYZ旋转的轴是ABC,平行XYZ的轴是UV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