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大平台如何算它能承受多重啊??

楼主(2012-08-22):
现在要做一个大的平台,,8米*4米,高2。3米,,,要承重5吨,,我想问一下管要用多大的和多厚的,,平台设置六条腿,加斜撑,有算的公式吗??在线求解,,谢谢!!(暂用不锈钢304材质)

网友:
5吨是均布,还是某个区域?" Q( ?9 n, b$ K5 b

网友:
应该把你的模型画出来,才可以具体分析!

网友:
是不是材料力学的屈服强度的计算?

网友:
平台根据负载选主梁,然后选副梁,要算挠度。用不锈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