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螺旋压缩弹簧怎样选择?

楼主(2012-08-22):
已知安装空间,怎样确定弹簧钢丝直径大小及节距?需要力度来确定吧,但不知道力度怎么办

网友A:
恰巧这这两天也在搞压缩弹簧,应该是要知道所需力的大小的,不然你不是可以随便选择都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恰巧这这两天也在搞压缩弹簧,应该是要知道所需力的大小的,不然你不是可以随便选择都可以啊??

这确实麻烦了

网友B:
找一本米思米标准件手册,上面有详细介绍

网友:
根据弹簧刚度,压缩量等参数。可以查一下设计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一本米思米标准件手册,上面有详细介绍

可以提供参考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