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电机出力轴转动一周360度?

楼主(2012-08-22):
如何把电机出力轴转动一周360度。转换为:垂直方向上下运动两次(约50MM),水平方向运动一次(约100MM)。垦请前辈指点。盼回复。衷心感谢!

网友:
要选减速机,齿条或丝杠

楼主:
没说清楚,一电机出力轴,转换为两个动作。

网友:
莫非需要凸轮来做?楼主需要的运动行程是多少?

楼主:
垂直方向上下运动两次(约50MM),水平方向运动一次(约100MM)

网友:
想了一下,没想出来,期待高手回答。

楼主:
补充:把一个等速旋转运动(转速慢),转换为两个交叉的(如十字形)等速往复运动。

楼主:
新人第一次发贴子,问题重点没搞清楚,请见谅。

网友:
我大概想了下,用3个凸轮和一齿轮,齿条可实现你的所需要求,但具体的一些条件你没有交代,比如大小,工作环境等。

网友A:
两个或三个凸轮应该可以达到效果,凸轮形状、尺寸根据需要自己确定。我给你画了个示意图,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点评):
好像差一个水平动作啊?我们动脑子,人家都潜水了,呵呵!!!

网友:
直径100mm的圆盘旋转一周,上面任意一点都是恰好是垂直方向运行2次(半径)同时水平方向运行1次。
关键是你运行的流程是什么样

网友:
1.上下方向能否做成一中心对称凸轮或两凸轮可以安装调整后对称;
2.水平方向加十字锥形齿轮再加凸轮;
  看能否帮到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两个或三个凸轮应该可以达到效果,凸轮形状、尺寸根据需要自己确定。我给你画了个示意图,希望能帮到你{:so ...

楼主条件给的太少。。。竖直跟水平一个道理,竖直可以靠重力复位,水平可以加弹簧复位

楼主:
曾见过一次人家的机器,记得不是很清楚了,如13楼所说,好像那个凸轮似8字形或心形的。连接摆杆输出上下运动,在上下运动的基础上再用七字形的连杆转为水平运动。
请前辈们继续指点。谢谢!

楼主:
把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往复运动

把旋转运动转换为直线往复运动

上下运动转换为水平移动

上下运动转换为水平移动

网友:
输出轴接两套蜗轮蜗杆机构就可搞定了

网友:
我觉得一凸轮和一齿轮加齿条,就可实现,凸轮主上下移动,齿条主水平移动。

网友:
楼主可以在电机上加一个双排的链轮,不是双排链的链轮,然后水平和垂直方向个放一个链轮,传递。这样可实现两个方向的旋转。

网友(2018-04-26):
求 你的联系方式 在线等

网友:
我想是否和汽车凸轮轴带动两只缸上下移动,一圈两次上下行程。

网友:
具体点,工况是什么?这都懒得说清楚,别人怎么跟你想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