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芯线接法

楼主(2012-08-22):
三相五芯线是有一根零线,一跟地线,而四芯线只有四跟线,这样是不是就不用接地线了呢?

网友A:
不是的,接地一定是需要的。四线的,工作接地线和设备接地线是一根,五线的,把他们分开了而已。

没有工作接地线,380V的设备上照明还要变压器了,PE就更不用说了,安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接地一定是需要的。四线的,工作接地线和设备接地线是一根,五线的,把他们分开了而已。

没有工 ...

一跟线怎么同时接两个地方啊

网友:
  谁备上有一个固定在机壳上的接线柱,那个就接零线同时接地

网友:
四线必须接地
假如有漏电保护,那需五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