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电子束焊接问题,请教

楼主(2012-08-22):
哪位能详细叙述一下电子束发射,强度指令在西门子程序中的体现?聚焦和收束具体怎么控制?谢了啊!!!

网友:
设备厂家的说明书里没有吗?你说的这些都是工艺参数,一般会有调整界面的。

电子束发射强度是指束流大小,聚焦是调聚焦电流,起束流和收束流都是可调整的时间-偏压的函数,全部可调才对。

难道你们现在执行的是已经灌入不能修改的程序?

网友:
貌似他现在问的是关于CNC方面的知识,问的是电气方面的知识,这些物理的信号是如何体现在电信号中的

楼主:
这些问题已经在德国佬的帮助下完全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