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检测装置,求助

楼主(2012-08-22):
说明:我在做一个10米工件的划线找正装置。找正装置要来回移动测量,那么我的来回进给用什么好呢?用线规加齿轮齿条是好,但是我认为工件是毛坯没有必要,想想用平车移动行不行?有没有做过类似的朋友?

网友:
我没理解你的意思。

但是我们的工件放在水平钢铁块上划线。

之后放在工作台上利用工装调水平。(四米见方工件)

楼主:
哦,我那个工件要先放在随行夹具上,由于比较长,所以装夹的时候要保证长向与夹具的平行,所以要先检测一下

网友:
你做的工件精度高吗?主要应用于哪个方面的?在以后使用过程中出现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