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的超精密孔可以珩磨吗?

楼主(2012-08-22):
大家好,要加工一个铝合金的精密孔,材料为6061,光洁度要求RA0.2,圆柱度要求0.005,请教论坛的高人们,该如何加工,
滚压好像只是对光洁度有帮助,对圆柱度好像没有帮助吧,
另外如果使用PCD的焊接铰刀显然是达不到这个要求的,导条铰刀肯定也达不到这个要求,请问针对铝合金有什么
超精密的加工方法,珩磨能用吗,会不会粘刀,谢谢!

网友:
表面硬化后在加工。

网友:
粗糙度容易,这个圆柱度不好搞,不知道你是怎么检测,如果用三坐标扫描,珩磨很难达到,这个东西还是建议直接用镗刀试试。
我们加工铜用树脂的珩磨条,浮动珩磨,这个可以参考

楼主:
我个人觉得二楼的朋友说的有道理,一般超精加工都是珩磨,而铝合金不能珩磨主要是因为材料太软,容易粘刀,
如果能做像阳极这样的表面处理方法,把表层硬度提高了,也就可以珩磨了,希望有做过的,或者有铝合金超精加工经验
的朋友都来说一下,

网友:
铝合金可以珩磨,  我做过汽车刹车用液压主缸,尺寸大概  φ30*130  精度0.015  圆柱度0.005

网友:
铝合金可以珩磨,而且很好绗。绗磨油的粘度不能太大。

网友:
铝合金完全可以超精密加工。用抗震刀杆,刀片使用钻石刀片。搪出来的效果用手碰到都会搞花。前提是你的机床也要有这个精度。

网友(2013-09-13):
一楼正解

网友:
用挤压刀加工,中心出水

网友:
太泛了,孔的直径多少?小孔可以试下德国马帕的镗铰刀;相当OK

网友:
钻石刀加工,可以达到这个要求的

网友(2013-11-10):
可以用精密坐标磨床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