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里孔产生颤纹怎么办

楼主(2012-08-22):
各位师傅,我现在加工一个400左右的里孔高是760mm在立式数控车床加工,刀杆的长度是900左右,刀杆直径是120mm.使用25*25数控车刀加工120408p1500,加工过程产生震颤现象。吃刀在2mm以下(在4mm时情况比较好)这个除了刀杆强度原因外还有什么原因会造成这种情况呢?O(∩_∩)O谢谢
  不好意思在补充一下切削速度在每分钟40左右走刀量在0.3-0.5之间工件的硬度大约在45左右,会不会是刀杆的强度差造成震颤呢?

网友A:
想想材质与F的用量。

楼主:
走刀量在0.3-0.5之间切削速度是40左右,谢谢

网友:
转速,吃刀量

网友:
刀杆材料有关系,刀杆高低有关系。

网友B:
刀杆都900了肯定要有震颤的,这个工件比较难加工,无论什么牌子的刀具首先肯定要用防震刀杆,要求高的话SANDVIK的,另外工装上要实验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想材质与F的用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杆都900了肯定要有震颤的,这个工件比较难加工,无论什么牌子的刀具首先肯定要用防震刀杆,要求高的话SAN ...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