溢流阀,在调到额定压力6MPa时,系统的噪声很大

楼主(2012-08-22):
一个简单的直动式溢流阀,在调到额定压力6MPa时,系统的噪声很大,将溢流阀分解  并没有发现异样,后来用了笨办法,将溢流阀的每个零件逐个换新,发现是弹簧的问题。。。(压力是稳定)哪位高人能解释一下, 弹簧与噪音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紊流,共振

网友A:
主要是弹簧端面与轴线的的垂直度超差,一般要求垂直度为0.1-0.2,但是一般小厂很难保证。

网友:
弹簧结构,性能不达标的话,导致在设定压力区间时溢流阀频繁的非正常状态启闭,自然就震动了

以上个人观点,仅供参考

网友:
学习了,以前遇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弹簧端面与轴线的的垂直度超差,一般要求垂直度为0.1-0.2,但是一般小厂很难保证。

应该是这个原因   旧弹簧的一个端面不平 明显有倾斜度

网友:
应该是共振原因,特别是溢流阀的共振问题很常见

网友:
应该是产生了共振。在多泵供油的液压系统中单向阀也会产生共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