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SiGr的材料用16的立铣刀铣25的槽怎么吃不动啊

楼主(2012-08-22):
用16的合金立铣刀铣25的槽,才三个深怎么吃不动啊,转速180进给20

网友A:
9SiCr

比铬钢具有更高的淬透性和淬硬性,并且具有较高的回火稳定性。适于分级淬火和等温淬火。其主要缺点是加热时脱碳倾向性较大。9SiCr钢通常用于制造形状复杂、变形小、耐磨性要求高的低速切削刃具,如钻头、螺纹工具、手动绞刀、搓丝板及滚丝轮等;也可以作冷作模具,如冲模、打印模等,此外,还用于制造冷轧辊,矫正辊以及细长杆件。

9SiCr钢的化学成分(GB/T 1299—2000)ω/%

C 0.85~0.95
Si 1.20~1.60

腾宁金属提供9SiCr图案Mn 0.30~0.60

Cr 0.95~1.25
S ≤0.030
P ≤0.030

这个可以做刀具d

楼主:
引用 网友A:
9SiCr

比铬钢具有更高的淬透性和淬硬性,并且具有较高的回火稳定性。适于分级淬火和等温淬火。其主要缺 ...
引用 网友A:
9SiCr

比铬钢具有更高的淬透性和淬硬性,并且具有较高的回火稳定性。适于分级淬火和等温淬火。其主要缺 ...
说得倒挺专业,用铣刀怎么加工它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