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这种使用工况可以达到吗

楼主(2012-08-22):
各位社友好,目前选用一步进电机,但不知道这种使用工况是否可以满足,具体情况是,现在我选的步进电机的参数如下:步进电机的保持转矩是2.2NM,定位转矩是0.7NM, 贴图的大致结构是,步进电机通过同步带传动,然后带动滚珠丝杠上下运动,现在工况要求是要求是:丝杠螺母带着下面零件下降到一定高度后停止且和其他零件接触,这时要求丝杠能提供1000N的下压力以压住其他零件。我反推回去这时电机的转矩大概是1.69NM,没有超过2.2NM的保持转矩,这种工况步进电机是否可以满足?

网友:
我觉得步进电机可能不是太合适。步进电机保持力矩是被动的,类似于锁住电机,要有外力作用在电机输出轴上才能体现出来,这里用丝杠向下出力,实际上需要电机主动出力,因此我认为应当用伺服电机运行于力矩模式下,当然伺服价格比较高,且伺服即使力矩控制模式其实际出力也是有波动的。如果要用步进电机则建议将执行机构改成通过一个弹簧来施加压力,这样电机只需控制位置即可。

网友:
要想知道能否获得1000N的下压力需要通过计算,这时需要知道你的传动比、丝杆的导程、导轨的摩擦力、滑动部件的质量等参数。这个结构一般不建议使用步进电机,使用伺服电机,使其工作在力矩模式非常实用。

网友:
百度搜下“滚珠丝杠推力”参考
已知电机扭矩0.39NM,减速比5.57,滚珠丝杆直径D=20mm.导程L=4mm 螺纹升角φ=3.65度,运动方式为:旋转运动改直线运动,计算丝杆直线运动的推力是多少?

一、
输出扭矩T=0.39X5.57=2.17NM
T= FL / 2×3.1415926×0.9
F=2.17×6.28×0.9×1000÷4=3066N

二、

tanρ=0.0025 (ρ当量摩擦角)
T= F×D×tan(φ+ρ)÷1000÷2
F=3277N

第一种算法,推力与导程有关(摘至丝杆选型手册),计算电机所需扭矩时,要考虑恒速和加速时扭矩;
第二算法,推力与丝杆直径和螺纹升角有关(摘至机械设计大典),计算电机所需扭矩时,要考虑轴承摩擦扭矩和零件惯性。

网友(点评):
能否解释一下T= FL / 2式中各字母代表的意思?

网友:
2#楼的观点可以采纳。

网友A:
为毛电机的带轮大,丝杠的带轮小?要求速度很高也不是这么子整的吧?

网友(点评):
观察很细致,向你学习。

楼主:
谢谢2楼的建议,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步进电机会带来什么问题,如果我用伺服电机,是否可以这样使用,当检测到下压力为1000N时,伺服电机才停止工作(丝杠螺母带动的零件停止下降),像这种情况下伺服电机的检测通过什么来检测?

网友:
想请问你的计算是参照怎样的标准,另外可否谈谈你的计算思路,步骤,如果不介意你公布出来大家都来探讨下。计算都不是问题。

网友:
伺服电机才是王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2楼的建议,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步进电机会带来什么问题,如果我用伺服电机,是否可以这样使用,当检测 ...

我曾做过一个类似的结构,用伺服电机驱动的,用承重传感器测量下压力,下压力精度在±5N,PLC控制。

楼主:
是这样的

楼主:
是这样的:

网友:
总之步进用在这个结构不是太好,还是用伺服吧,10楼的方案就很好啊

网友:
你要按最大的载荷来算 还有预留百分之五的空间 一旦卡住 电机就烧掉

网友B:
如果中心距不是很远建议用齿轮带动不要用同步带  不然伺服电机的功能完全被埋没了

网友:
用步进可以啊 都知道伺服是最好的但价格贵

楼主:
感谢各位社友参与本问题的讨论

网友:
使用一般电机好像也可以

网友:
伺服马达才准确

网友:
一般情况下,俺们直接用气缸算求。。。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要大轮带小轮,这样反而会减小扭矩。用伺服电机是好,但是同样扭矩的电机,伺服比步进的体积大,空间不知道够不够。

网友:
把同步带改为齿轮传动效果会更好些

网友:
我们厂好像是凭经验的

网友:
如果对压力控制要求较精确的话,还是用伺服吧,10楼的方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中心距不是很远建议用齿轮带动不要用同步带  不然伺服电机的功能完全被埋没了

既然用了丝杆,那就有精度要求的,齿轮保证不了精度,有间隙

网友:
同意10楼

网友:
楼主这个类似电子压力机 可以仿它

网友:
不建議使用你的方案,主要是你要求的壓力沒法控制,其他同仁的想法多不錯,可以更具自己的需求選擇

网友(2012-12-30):
不知道电机的转速  怎么计算滚珠丝杠导程   大神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中心距不是很远建议用齿轮带动不要用同步带  不然伺服电机的功能完全被埋没了

用齿轮带动,伺服电机的功能也完全被埋没。反而是同步带比齿轮好点。。。。同步带传动可以达到2个丝重复定位精度。

网友(2013-07-21):
长见识了

网友:
以前做过类似10#说的那样,而且还是用气缸作动力源。。

网友:
老大,你是中校啊,计算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伺服电机

网友:
按照楼主图中的结构和计算的结果来看,比较危险,建议采用功率大点的伺服电机,还有要是用步进电机的话,要考虑断电保持的机构,要是用伺服电机的话,选择一款带刹车的伺服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
,伺服电机的启动转矩很大,即启动快。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达到额定速度。适宜频繁启停而且有启动转矩要求的情况,同时伺服电机的功率可以做到很大,在生产中用的很广泛。步进电机的启动,就比较慢,要经过频率从低到高的过程。步进电机一般不具备过载能力,而伺服电机的过载可是很厉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毛电机的带轮大,丝杠的带轮小?要求速度很高也不是这么子整的吧?

  观察仔细,向你学习~~

网友:
我想问2个问题:
      1、你提供的1000N的下压力是靠重力还是靠电机旋转施加的力?如果是电机,你不怕电机烧了吗?
      2、不管步进还是伺服升降机构都要刹车吧,你图里的步进电机可没有加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