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极光涂层硬质合金K10钻头寿命

楼主(2012-08-23):
如题铝材 S10000 F3500切削液是乳化液      具体型号不清楚,机床型号ROBODRILLα-t14iFe FANUC系统 进口机床孔径8mm  深度12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三五千?倒……你切削参数都没有…估计的……PCD钻是80K,普通加工,油切

不好意思 写反了 S10000 F3500切削液是乳化液  孔径8mm    具体型号不清楚,机床型号ROBODRILLα-t14iFe FANUC系统 进口机床

网友B:
这个要看你加工什么材质。   什么机床。   操作数据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要看你加工什么材质。   什么机床。   操作数据等等

铝材 F10000 S3500

网友A:
做个三五千?倒……你切削参数都没有…估计的……PCD钻是80K,普通加工,油切

网友:
硬质合金3~5000都是正常的。       pcd的好几万的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