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跑外圈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

楼主(2012-08-23):
离心泵的轴承轴承跑外圈,温度特别的高。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啊。?
用乐泰641这类胶水能不能固定住啊?

网友:
上个图先?

网友A:
产生原因:轴承座与轴承的配合不对
解决方法:1)条件许可时,可以把轴承座孔镗大些,镶套后再加工轴承孔
                2)轴承座孔滚花,使其变小
  用胶黏结是不可取的,无法保证轴承安装后的位置度哦。

网友:
粘不可取,检查下对中看有没有抵角
或者可能轴承已经损坏,换一个试试

网友:
临时用固持胶处理补偿间隙是可以的,若是重新镗孔后镶套要考虑成本问题,值不值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产生原因:轴承座与轴承的配合不对
解决方法:1)条件许可时,可以把轴承座孔镗大些,镶套后再加工轴承孔
 ...

刚刚入行1年多,轴承座滚花这种做法以前还真没听过,能不能详细的说一下

网友:
离心泵的轴承轴承跑外圈,温度特别的高。大家有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啊。?
用乐泰641这类胶水能不能固定住啊?

见过这种类似产品,看介绍挺不错,但是还是没有胆量用!常遇到电机端盖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坐等高人来解答

网友(2019-04-09):
轴承上用固持胶怎么用,不怕安装时胶跑到轴承内部吗

网友(2020-04-07):
知道铜纸吗,垫铜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