铸造缩孔, 哪位老师能帮忙解决?

楼主(2012-08-23):
哪位老师能帮忙解决?

网友A:
先看铸造工艺是否合适,再从模具检查开始,浇冒口系统开设位置是否合理,再看浇注温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看铸造工艺是否合适,再从模具检查开始,浇冒口系统开设位置是否合理,再看浇注温度

铸钢1570浇注

网友A:
这四个件内部都有缩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四个件内部都有缩孔??

有的是,有的不全是,没有规律,缩孔大概占总数的1/3.割开后内部空腔还要大,几乎是空心的.

网友A:
你左右二边的冒口开的有问题,看看改成保温冒口,你形成空心和缩孔的原因是产品铁水还没到,而冒口已经冷却,冒口形状更改上面开个大气压力槽

网友:
不懂这个学习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左右二边的冒口开的有问题,看看改成保温冒口,你形成空心和缩孔的原因是产品铁水还没到,而冒口已经冷却,冒 ...

是这种槽吗?

网友:
什么材料啊,浇注温度多少,模具关系很大的,能否看一下缩孔部位的模具图片?

网友(点评):
从前面图中能看出模具吧?

网友(2012-11-04):
你产品的材质是什么?

网友:
好像在哪里看到这个

网友B:
冒口加高50%,直径加大20%,内浇口开到本体接触面积的80%,再试试。

网友:
可能材质有问题呢,浇注温度,靠近模壁处的过冷度比较大,结晶太快,导致内部来不及补充溶液

网友:
等待高人答案以学习!呵呵,顺道帮楼主顶起

网友(2012-12-10):
你这个件是砂铸的?

网友:
铸造喷砂是的问多多少为宜

网友:
从你提供的缺陷照片看:1、外圈与中心部位好像不是一种材质?两者表面的差别很大。2、如果中心部位上的圆孔是缺陷,应该是气孔。
你再找找我在这里发送的两篇相关的劣作:气孔、缩孔;是否对你有参考?

网友(点评):
我看过,但找不出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一直在砂的质量上想办法,还没搞好.

网友:
俩冒口开不不对  改成暗的不会有问题的   在说你这冒口开的也不对

网友:
1,尝试画出铸件的热节中心,观察到热节中心和冒口热节中心距离较远,这样容易补缩吗?
2,分析铸件和横浇道的模数大小,看看哪一种优先获得补缩及补缩的时序先后?进而反馈给“冒口设计因素”
3,冒口(中心)如何与铸件热节(中心)能建立一个温度分布梯度,此时接触热节(内浇口)在哪里,温度梯度为多少?进而反馈给“冒口设计因素”
4,考虑了以上三点后,现在,冒口应是多少?
5,对现有的工艺如何完善?
   现有的工艺如果彻底推翻,怎样做最好?

网友C:
把冒口改成暗冒口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铸钢1570浇注

门外汉问一句,冒口的位置为什么在这里?好像是在浇道上面吧。能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冒口加高50%,直径加大20%,内浇口开到本体接触面积的80%,再试试。

分解的问题怎样解决?现在的回收率已经较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冒口改成暗冒口就好了

啥是暗冒口?

网友:
人工浇料吗?浇速太快,慢点浇注铝水

网友D:
第一,你这是什么材质的,貌似是铸铁件;第二这个浇注系统好像有问题,浇口不能起到补缩作用;建议:1、对浇注温度控制下,看是否过高,高温焙烧,低温浇注,减少凝固区间;2、改善浇注系统,可以试试将产品平组,改为竖组,在钳口中间一个浇口或是上下两个浇口,应该不会出现问题了,仅供参考,互相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D:
第一,你这是什么材质的,貌似是铸铁件;第二这个浇注系统好像有问题,浇口不能起到补缩作用;建议:1、对浇 ...

产品为铸钢品,温度低或浇注速度慢了产品会出现流水纹,我们是利用冒口补缩,内浇口过大不易分解.

网友:
如果浇注温度不变的话,这个产品从平躺着从中间分开壁厚怎么样,是不是由于中间壁厚较薄,导致补缩不足,产生缺陷,在浇口不想变的情况下可以采用局部保温,或是局部冷却的方法,起到补缩作用;另外可以将冒口切开,看看内腔内是不是钢水很少,如果是的话,就是冒口补缩能力不够,如果采用吊组可能会好很多,只是得料可能会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