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E 组件状态下怎么装拉簧?

楼主(2012-08-23):
在PRO/E  组件状态下怎么装拉簧?

网友:
把弹簧设为 挠性元件。

网友:
是在装配体中加弹簧模型吧,去下一个标准件库就可以用了。推荐使用hanzf做的monlibs库。

网友:
同意2楼观点。只看到同事装配过,我没试过。

网友(2012-09-28):
2楼说的对

网友:
楼说的对